[讨论] 什么情况下,信号会被传递到异步时钟域?

楼主(2021-08-07):
我在做STA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异步时钟域之间信号交互的情况,比较好奇,如果两个不同模块或者时钟域之间有信号交互,那为什么不做成同一个模块,或者同一个时钟域?一般情况下,都有哪些情况需要把信号从一个时钟域传递到另外一个异步时钟域呢?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 大部分时候是不同IP之间需要传递数据。
2. 为什么不做成同步时钟域?
第一个原因,从功能方面不同IP功能不同、性能不同,如果强行做成同一个时钟会导致其中一个模块“过设计”,浪费power。
第二个原因,从后端物理实现的角度,多个IP模块做成同步时钟域,时钟树需要balance做平,会导致时钟树面积过大,同时浪费power,甚至可能导致无法实现需要降频。

网友:
举个简单例子input video data 的 pclk 是另外一个芯片送过来的
你内部处理这个数据用的 clk 是自己芯片pll产生的
这两个时钟就是异步的

网友(2022-08-18):
不同时钟和异步时钟域不是一个概念,fpga的异步时钟域就很少,只是不同时钟,而芯片异步时钟域较多,这是降低功耗的最常用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