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兄台了解电荷泵失配电流仿真,我这个仿真错在哪个地方?

楼主(2021-08-07):
虽然横坐标是电压,纵坐标是电流,但是这个波形和单位差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这个plot的扫描,不知道plot指的是电荷泵里面的哪个地方?

楼主:
出来了其中的一个,好像还有一个plot扫描的

网友(2021-09-07):
直接plot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镜的电流,设置好Vout,然后把充放电开关都打开就可以了,但是实际还得看trans结果,DC是静态的。看不到开关的毛刺和电荷效应的,还是看trans比较实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