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l时,顶层m4能用40k吗

楼主(2021-08-08):
rdl时,顶层m4能用40k吗????

网友:
技術上應該是可行 但是目前看過qualified 的都是 10K

网友A:
你是用10um R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10um RDL?

我要走大电流的,估计20,30A吧,选多厚的rdl?这么厚的rdl对顶铝有什么要求?

网友:
没有太多要求,只要你电流路径上的电流密度和散热没有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