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二极管算是源极跟随器吗?

楼主(2021-08-08):
如题,电子信息本科生正在自学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对源极跟随器不是很理解。

网友:
不是源极跟随器,你可以把MOS二极管想象成一个电阻,阻值是1/gm并联ro,源极跟随器是单极放大器的一种,栅端输入,源端输出,一般CS和CG放大器是不能接重负载的,因为它们要保证高增益,就要高的输出阻抗,没有带负载能力,CD结构自身的输出阻抗比较小,增益接近1,所以可以带重负载,起Buffer的作用。

网友A:
MOS二极管是把MOS管的栅极和漏极短接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在它的输出端漏端加一个测试电压源VS,求它的输出阻抗,你会发现流进去的电流变大了,因为栅漏短接在一起,电流变大了,所以阻抗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二极管是把MOS管的栅极和漏极短接在一起,这样的话,你在它的输出端漏端加一个测试电压源VS,求它的输出 ...

理解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