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下面这段代码中data速率是和时钟Clk一样吗

楼主(2021-08-08):
initial begin
     repeat (100) begin
     #130;
     @(posedge Clk);
     #1 wbDataForInput = 1'b1;

modelsim里看仿真结果 Data速率是和wbDataForInput 速率相同,不太理解为什么

网友A:
代码是不是不完整呀?请问Data是哪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不是不完整呀?请问Data是哪个信号?

下面的应该好了,麻烦您了~

initial begin
      repeat (100) begin
         #130;
         @(posedge bftClk);
         #1 wbDataForInput = 1'b1;

         @(posedge bftClk);
         #1 Data = Data - 1;

         #80
         @(posedge bftClk);
         wbDataForInput = 1'b0;
      end
   e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应该好了,麻烦您了~

initial begin

那得看时钟频率是多少了,#130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时钟周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时钟频率是多少了,#130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时钟周期了。

bftClk = 200M
我理解的是在bftClk上升沿,Data减1,速率应该和bftClk一样啊。。但是仿真结果显示Data速率和wbDataForInput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bftClk = 200M
我理解的是在bftClk上升沿,Data减1,速率应该和bftClk一样啊。。但是仿真结果显示Data速 ...

inital 块是顺序执行的,#130和#80 的延迟时间,时钟dftclk已经翻转了很多次了。如果需要DATA操作与时钟同频率,可以换成always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