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如何删除INV的cell?【已解决】

楼主(2021-08-08):
1 修setup 需要删掉net上的一串INV 用ICC  remove_buffer 失败了。2 还需要把断掉的INV线 disconnect ,然后在connect前后吗?

楼主:
remove_buffer {inv1 inv2}

网友A:
fanout比较多且复杂工具就不会执行remove_buffer,disconnect net重连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out比较多且复杂工具就不会执行remove_buffer,disconnect net重连最方便

您好,想请教下,假如一个buf的fanout是80?那工具不会删掉这个buf?有具体的数值,多少fanout工具就不会删除吗?之前一直以为remove buf命令可以随意删除,工具为什么会不让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