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l且4层金属,mim电容用2-3层,还是3-4层?

楼主(2021-08-08):
rdl且4层金属,mim电容用2-3层,还是3-4层?
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
从layout来说 一般是要23 为了不占用顶层金属走线  也有可能下层金属走线紧张 就用34  或者mim和mos叠加使用 是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A:
不懂就问,mim能用rd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mim能用rdl吗?

mim和rdl不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