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时候莫名的crash

楼主(2021-08-09):
1.拥堵
2.版图编辑(普通操作,比如拉伸)
3.备份
以上这些情况都会crash

楼主:
crash之后版图数据就被毁坏,再也打不开,头疼,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公司怀疑我的版图数据有问题,但是我很奇怪的是我正在编辑版图,比如save as  ...这样也能毁掉数据?

网友:
跑一下  oaScan

网友A:
软件问题,得让公司帮你弄,习惯性弄完一步F2保存一下,避免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得让公司帮你弄,习惯性弄完一步F2保存一下,避免重画

crash后数据也坏了,保存有什么用呢?

网友:
软件没有完全破解,有BUG

网友B:
以前遇到过,那位已经离职了让我十分厌恶的同事说是我非法操作造成的!我真是谢谢她全家了。一切操作都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叫非法操作,真是让我感觉十分不好的一个“前辈”呢。还好她离职了。
这种情况估计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换服务器->换版本->换系统->用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服务器->换版本->换系统->用正版

这个我没法决定,老板说是我的数据问题,数据有问题还能导出gds?我百口莫辩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我们画版图中的操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那位已经离职了让我十分厌恶的同事说是我非法操作造成的!我真是谢谢她全家了。一切操作都没有 ...

我现在就是和你的情况一样,最头疼的是老板也这么认为,最后老板叫IT的人重新给我开了个账号,其实也有crash,不同的是数据没有被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那位已经离职了让我十分厌恶的同事说是我非法操作造成的!我真是谢谢她全家了。一切操作都没有 ...

目前正在你的这个情况之中,也有人说我是非法操作造成的,十分焦躁,目前公司也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老板说是解决不了,我估计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目前就只有我有这个crash后数据打不开的问题,我还在试用期,考虑自己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公司了,哎,好不容易适应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你的这个情况之中,也有人说我是非法操作造成的,十分焦躁,目前公司也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老 ...

确定是账号问题吗?可以换台电脑试试,如果换了电脑,用你的账号操作出问题,用其他人的账号就没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确认不是机器或者软件的问题,如果不同账户用同一台电脑都没问题,那么可以确认硬件没问题,重点怀疑系统是不是需要升级啊之类的,如果在公司做得挺开心也可以考虑继续干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法决定,老板说是我的数据问题,数据有问题还能导出gds?我百口莫辩
...

我记得 617 的版本就是容易crash,但是数据啥的还是能正常打开。616和618的版本稳定些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工作了,只是曲折一点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工作了,只是曲折一点儿,

在你的版图库下面会产生一个layout.oa- 的文件吧? 换一下就好了吧,这种情况好多人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版图库下面会产生一个layout.oa- 的文件吧? 换一下就好了吧,这种情况好多人遇到过。 ...

换成a-不能直接打开,要用命令打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成a-不能直接打开,要用命令打开

请问使用什么命令打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法决定,老板说是我的数据问题,数据有问题还能导出gds?我百口莫辩
...

最好的办法  换个老板

楼主(2021-09-10):
引用 网友E:
请问使用什么命令打开啊?

dbOpen

楼主:
换了电脑,鼠标,键盘就没有crash了,神奇了

网友F:
你有没有cell 自己调用自己的情况,我有遇到过有人这么干过然后crash的问题

网友:
和硬件怎么会有关系?玄学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法决定,老板说是我的数据问题,数据有问题还能导出gds?我百口莫辩
...

那就是老板不行 哈哈哈哈哈,重新安一下软件就好了,老板不愿意,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麻烦您详细解释下,还是搞不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没有cell 自己调用自己的情况,我有遇到过有人这么干过然后crash的问题

大多数情况就是这个,或者就是服务器内存不足也会导致版图无法操作。一动就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