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和LVS的问题求组

楼主(2021-08-09):
做IO模块的LVS,因为IO处的模块只有一个总的CDL,需要把里面的子模块的网表给抽取出来处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有大佬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总的cdl是只有一个.subckt .end吗?这样的话可导成电路慢慢拆分。简单的模块可以根据版图来搭一个电路更快。

网友B:
LVS不需要看CDL呐,直接看结果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cdl是只有一个.subckt .end吗?这样的话可导成电路慢慢拆分。简单的模块可以根据版图来搭一个电路更快 ...

不是的,他是一个IO库的CDL,里面每一个单独的小模块都有自己独立的.subckt .end。现在我就是需要把这些小模块拿出来拼在一起,然后来过LVS,里面有很多重复调用的模块,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大佬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还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不需要看CDL呐,直接看结果改就行了

我现在跑LVS就是需要CDL文件呀,我现在只有每个子模块的CDL,现在需要把他们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在netlist那里include这个总的cdl可以直接跑,LVS会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netlist那里include这个总的cdl可以直接跑,LVS会调用的

我现在是电源的PAD有一个CDL,信号的PAD的CDL包含在一个IO库里,现在就是这两个需要在一起处理,我应该怎么弄呀?

网友C:
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试试,这种是包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这样的,你可以试试,这种是包含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遇到过没

网友:
先搭个电路,把连接关系搞清楚,再弄cdl。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是将手动写一个包含两个部分的.subckt...... .ends文件然后根据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将各个调用的子模块的PIN name一一对应。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