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ign 问题。。

楼主(2021-08-09):
以前51用align功能,可以把很多的单元或者线设置好间距然后设置好参考点去对齐,现在改用61了,不会用了,有大神平时用这个功能吗,,,求指点阿

网友:
quick align、、align、、、、都一样的。。。

网友:
61不是更简单了吗?右键cmd的后边,然后会有一个align,点一下之后即出现你要的结果.

网友:
按F3 选项开关都有

网友A:
51的Align怎么用,一直不会用51的Align,61的很好用,快捷键“a”,然后”F3“设置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Align怎么用,一直不会用51的Align,61的很好用,快捷键“a”,然后”F3“设置下就行。 ...

edit → other → Alignment → set reference and select objects to be aligned → 然后选择 Vertical 还是 Horizontal 看你自己了,也就是垂直方向或者水平方向。后面设置spacing,最后set new reference 可以找到一个参考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dit → other → Alignment → set reference and select objects to be aligned → 然后选择 Vertical  ...

才看到,明天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edit → other → Alignment → set reference and select objects to be aligned → 然后选择 Vertical  ...

试了一下,发现很难用,不听使唤,可能我没有理解它的原理,61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