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入自制cell后,其它cell底层都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21-08-09):
IC616版本中,调入自制cell后,所有cell底层都无法显示,shift+F也不行,也没有报错误信息,有没有遇到过的?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tf库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库指了没有

在同一个库里面建的cell,经过多次验证,是因为cell里面使用了一个识别层:XDIODE (这个也是工艺文件中给的层) ,只要cell里面包含这一层,调用的时候都会发生问题。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层有什么特殊的,是否跟virtuoso中的某个关键字冲突还不清楚.

网友B:
建库的时候要设置一些东西,保证你自己建的库用的有图层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库的时候要设置一些东西,保证你自己建的库用的有图层文件

谢谢回复,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重启virtuos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