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di

楼主(2021-08-09):
小白求教,用verdi查看波形报错Failed to add certain signals to waveform because they cannot be found in waveform file, check "List of Signal(s) Not Found".
请问什么解决呢

网友A:
应该是这些信号所在的代码层次没有dump到fsdb文件中,你要看看你得$fsdbdump()里面怎么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些信号所在的代码层次没有dump到fsdb文件中,你要看看你得$fsdbdump()里面怎么写的了。 ...

我在tb中是这么写的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请问这么写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tb中是这么写的
$fsdbDumpfile("tb.fsdb");
$fsdbDumpvars;

$fsdbDumpvars(0, tb_name);// tb_name 表示 当前tb的module名字;这种写法可以dump tb 、dut中能dump中的所有信号

网友(点评):
感谢,同样问题已解决

网友C:
task中定义的临时变量是没有dum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sk中定义的临时变量是没有dump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dbDumpvars(0, tb_name);// tb_name 表示 当前tb的module名字;这种写法可以dump tb 、dut中能dump中 ...

好的,谢谢!

网友D(2022-09-04):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

用同样的方法已解决

网友E(2024-10-12):
我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没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没能解决

我也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