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教下如何将脚本A中的一个变量传递到脚本B中?

楼主(2021-08-09):
如题,望解答

楼主:
如果我在脚本A里定义一个全局变量,这个全局变量能否作用于脚本B?

网友A:
在A load 以后,B可以直接使用A 的变量
确保都load 过了,可以

网友:
A中如果为全局变量,B可以直接访问该变量。如果是局部变量,也可以通过传参的方式在函数名里面进行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 load 以后,B可以直接使用A 的变量
确保都load 过了,可以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 load 以后,B可以直接使用A 的变量
确保都load 过了,可以

谢谢咧,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1-10-21):
慎用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