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输入带隙基准源怎么设计

楼主(2021-08-09):
要求输入6-14V输出为1.2V的带隙基准源,目前用低压器件做出了输入为3-5V的,想问问怎么加高压器件隔离?加共源共栅?或是什么方式。

网友:
共源共栅可以的。
还有种做法,先做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电流,打到几个diode上产生一个粗糙的低压电源,在这个电源下做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