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

楼主(2021-08-09):
小弟在仿真LDO的PSR时候,发现在不同工艺角下DC和低频的PSR相差很大,最大的能差到60dB,想请教一下具体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呢?
电路结构我就简单描述一下,EA是五管的运放,功率管是尺寸较小的pmos,采用了一种Phase lead的做法,即在上面的反馈电阻并了一个电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最差60dB已经挺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差60dB已经挺好了吧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我想说的意思是某两个工艺角温度下的仿真的PSR结果值相差了60dB,这个问题我感到很苦恼,就比方说ff,125℃时低频PSR为-49dB,此时低频open loop gain为51dB,两者还算match,但在tt,25℃时,低频PSR为-102dB,低频open loop gain为56dB,差了很多,不同管子的直流工作点也都检查过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B:
tt,25℃时,低频PSR为-102dB?
我怀疑TT有问题,这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25℃时,低频PSR为-102dB?
我怀疑TT有问题,这么牛逼

对啊,我也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怎么解释

网友(2023-12-22):
楼主最后发现是啥原因了不

网友:
DC PSRR is 1/LG. Your loop gain is varying too much at DC. Check your DC operating point.

网友(2024-05-16):
先看一下运放在不同PVT下的增益,或者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