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的二级管问题

楼主(2021-08-10):
二极管阳极没有连接到地 却识别成连接的地。还有软连接问题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p  型衬底,肯定软连接呀~

网友B:
是器件本身问题吗,p天生和psub地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型衬底,肯定软连接呀~

恍然大悟,非常感谢大神,请问一下 那这个p 衬底上的n二极管我该如何画呢 我有些没想明白,我加了N阱隔开但是不对,有些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器件本身问题吗,p天生和psub地是连着的。

好像是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画这个了 我用n阱隔离开  可是不行

网友C:
找一下类似PW2之类的识别层把它框起来

网友: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你要啥样的二极管了是Psub-N+,还是Nwell-P

网友D:
看你要啥样的二极管了,Psub-N+;还是Nwell-P+。如果是Psub-N+的那P一定是接地的,如果要P不接地就,必须用隔离的区域来形成不接地的Pwell-N+ 的二极管,这东西要看电路里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要啥样的二极管了,Psub-N+;还是Nwell-P+。如果是Psub-N+的那P一定是接地的,如果要P不接地就,必须用 ...

电路现在要用的是的 Psub-N+的  我想着隔开 我这个是SMIC,13的工艺。但还没成功 可能是我隔离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类似PW2之类的识别层把它框起来

我用PW 隔离还是不行 可能是我隔离画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