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对称性检查

楼主(2021-08-10):
一个版图,其中的两个小的模块,是对称的,怎么在virtuoso中,利用工具进行一个对称性的检查。

网友:
对称一般都是做在克隆里的

网友:
把一半做成一个cell,另一半调用这个cell翻转一下。

网友:
最笨的方法,眼睛看着检查对称不对称

网友:
先做成一半,然后在下层模块中布线,不就可以对称了,不行你就标尺自己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