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21-08-10):
看到一个大致的电路图,但是不太明白工作原理,最后输出1应该是判断锁定,但是中间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这是哪个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应用场合?

PLL,用这个电路来判断锁定。两个输入分别是参考频率和反馈频率

网友B:
假如PLL锁定,ref和div应该同相位,于是两个DFF输出都应当为1(clk的delay保证了上升沿能采样到1)。
经过XNOR之后通过计数器计数,超过n个clk认为锁定。
相位差超过delay时间,至少有个DFF应当输出为0,此时认为不锁定,不会给计数器计数。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B:
假如PLL锁定,ref和div应该同相位,于是两个DFF输出都应当为1(clk的delay保证了上升沿能采样到1)。
经过X ...

学习了

网友(2025-10-27):
引用 网友B:
假如PLL锁定,ref和div应该同相位,于是两个DFF输出都应当为1(clk的delay保证了上升沿能采样到1)。
经过X ...

大佬,请问还有别的办法实现LD吗,比如综述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