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輸出電壓1.1V,低於參考電壓,Vref~1.25V,的分壓電路 (使用於LDO)

楼主(2021-08-10):
求可行性的參考電路;
條件如下:
1. VREF=1.25V (來自bandgap電路輸出,無電流驅動力)
2. LDO輸出電壓1.0V~1.1V
感謝提供思路.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B:
VREF加个buffer,驱动一个电阻串当LDO的ref,LDO单位反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加个buffer,驱动一个电阻串当LDO的ref,LDO单位反馈就行

此為一種做法. 但目前希望是直接使用bandgap輸出1.25V當參考電壓. 透過設計"LDO輸出級" 與"電壓反饋電路"達成輸出電壓為1.1V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為一種做法. 但目前希望是直接使用bandgap輸出1.25V當參考電壓. 透過設計"LDO輸出級" 與"電壓反饋電 ...

那就再做个放大器把输出电压放大了再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再做个放大器把输出电压放大了再反馈

這個做法要多作一個OP,多消耗操作電流與面積.希望能有更簡潔的做法

网友:
简单,加一反馈网络就行拉

网友:
见图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很不錯的想法,應該可行. 只透過電流源與電阻達成,不使用OP.

偏壓電流, Iref, 過一產生偏壓的電阻, Rf, 生成 Iref*Rf=1.25V-1.1V~0.15V 的固定壓差 跨接在Vout上.
則 VFB=Vout+0.15 可用來作為誤差運放的反饋電壓.

在實務設計上, Iref 與 Rf阻值 均存在絕對誤差, 會隨著不同的工藝角而變動. 如何在電路設計上降低 " Iref*Rf" 的製程變動, 又是另一個好問題. (當然trimming也是實務上常用的選項)

楼主:
如果還有其他想法,歡迎大家分享討論.
在8/20前會截止,選出最簡潔的做法.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C(2022-10-18):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案了吗

解答中的做法是可行的。但PVT製程偏移,最好要留可以調整檔位。

网友D(2024-07-24):
楼主最后尝试效果如何,目前遇见同样的问题,我目前在想能不能去做一个低压Bandgap,然后按照正常做法去输出1.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尝试效果如何,目前遇见同样的问题,我目前在想能不能去做一个低压Bandgap,然后按照正常做法去输 ...

最後選擇做低壓的 bandgap.

LDO輸出採可調式設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選擇做低壓的 bandgap.

LDO輸出採可調式設計.

想请教一下您的低压BGR是用的哪种方案,最近一直在尝试Banba方案,一开始用的一级运放,corner,train都没有问题,但是Monte Carlo在mismatch下不行,有异常点(100多mv),process没问题,我换了二级运放,结果更差了,也是mismatc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您的低压BGR是用的哪种方案,最近一直在尝试Banba方案,一开始用的一级运放,corner,train都 ...

兼并点的问题吗,我之前用mc跑出来两个兼并点,没有加启动电路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