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模拟IC建模的主流是用matlab还是Verilog-A语言?

楼主(2021-08-10):
求助,现在模拟IC建模的主流是用matlab还是Verilog-A语言?本科小白现学,大家有什么的好的学习途径建议吗?

网友:
前者优势大呀,插件多,界面友好,易操作

网友:
matlab功能强大,插件多,适合系统建模,比如delta sigma ADC, PLL等。
verilogA与cadence兼容性好,比如将某个模块换成行为级模型,可以加快仿真速度。
两个工具都很实用,有条件都学学,技多不压身。

网友A:
如果做的是混合信号设计,那么在现在流行的自顶向下的设计流程中,MATLAB/Simulink和Verilog-a实际是用在不同的设计环节中。前者更适用于系统设计的前期,主要用来建立系统模型,提取设计的spec,以及产生用于电路验证的bit equivalent model。简而言之,做离散时间信号处理电路,比如滤波器电路的设计,MATLAB是首选,因为工具箱多。又比如做ADC更是离不开MATLAB。对于连续时间系统,实际上Mathematica更适用。比如做传感器读出电路的建模时,Mathematica就用得很多。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工具是Simulink。论坛里很多人愿意用Simulink,因为Simulink是可视化的,比较类似于Cadence的原理图输入。做带控制系统的电路,比如电机控制就可以用Simulink。当然更多的人是拿Simulink做Sigma Delta ADC,因为例子多,好上手。但是Simulink有很多痛点,比如量化位宽的设置,比如仿真速度。

系统模型建立好,有了设计指标,下一个环节就是做系统的Verilog-a模型。Verilog-a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在大部分的主流仿真器中跑。对模拟电路而言,用Verilog-a做的模型相当于是golden。相比MATLAB,Verilog-a可以细化更多的电路设计细节。当一个子电路做好以后,可以把Verilog-a模型里对应的模块用真实的电路替换去做验证。所以在设计的中后期Verilog-a用得更多。但是不要忘记的是,这时候做数据处理还是得用MATLAB。

如果是纯模拟,那么自然是Verilog-a用得更多。但是我的建议是两个都学一下。

网友:
需要用到时再学也来得及,模拟设计只是用到matlab的很小的一部分功能,verilog-a系统自带有例子,看看教程,参考例子改起来很方便。也不是说需要100%掌握verilog-a。要求是会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的是混合信号设计,那么在现在流行的自顶向下的设计流程中,MATLAB/Simulink和Verilog-a实际是用在不 ...

请问一下,您有什么好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法建议吗?您还收小徒弟不,想跟着您学一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您有什么好的学习途径和学习方法建议吗?您还收小徒弟不,想跟着您学一学
...

找个项目实际开始做

楼主:
可是怎么上手,怎么开始丫?这孩纸一头雾水,可以找到类似教案一样的材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