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LY刻蚀

楼主(2021-08-10):
一般来说,管子两边加DUMMY是为了让POLY的刻蚀速率一样,那为什么加DUMMY POLY的刻蚀速率就一样了

网友:
刻蚀的时候边界的误差会大

网友:
比如左边有个管子 或者电阻啥的干扰,右边没有,那么就在右边加一个一模一样的管子或者电阻,但是其实是dummy的,啥功能也没有,就让其周围环境一样

网友:
加DUMMY主要管子受到保护,保护边缘器件避免过度刻蚀,也能降低版图的寄生效应,比如ldo,二级效应等,加dummy尺寸尽可能与相接触管子尺寸一致。至少要是原有管子尺寸的一半。

网友:
在刻蚀多条poly时,中间部分间距相同,刻蚀液浓度基本一致,但两边以外的部分间距过大,刻蚀液浓度与内部相差过大,所以放置两条DUMMY POLY

网友:
dummy有时候是为了防干扰的,就像有些重要的金属线需要再外面两边画两根进行屏蔽,有时候为了填补面积也会加dummy,功能很多,不止为了刻蚀

网友:
边界位置刻蚀停止好比汽车行驶后刹车,由于惯性等原因,你没办法分毫不差的停在你规定的位置,这种误差相比有电学意义的器件来说,显然用没有电学意义的dummy来承担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