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第9章第315页的疑惑

楼主(2021-08-10):
小弟看拉扎维第九章315页,书上说图b的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是相等的。
输入输出电压不应该是R4/R2之比的关系吗?望大佬解答!

网友A:
这里说的共模是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共模是DC的

对哦,问一下输入共模电压应该是加在两个电阻之间的节点上的吧?这样输入与输出共模电压就肯定相等了。

网友:
可以简单理解DC,虽然这不准确,但90%的情况下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当你实在混淆的时候,直接把共模两个字等效成D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