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lint检查

楼主(2021-08-10):
各位大神:
       请问各位做spyglass的lint检查的rule是怎么设置的?都需要检查哪些rule?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有参考的,请大家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sp rule可以向fae 求一个,自己修修改改,不同的公司要求不同,都是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 rule可以向fae 求一个,自己修修改改,不同的公司要求不同,都是流程。

嗯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