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右边红框的电路是干什么用的?求解答

楼主(2021-08-10):
电路功能

网友A:
估计是提高下降沿速度用的(因为PMOS速度慢),信号下降沿的瞬间红框电路会有短暂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提高下降沿速度用的(因为PMOS速度慢),信号下降沿的瞬间红框电路会有短暂的导通 ...

感谢

网友B:
應該不是樓上講的

應該是當數入訊號 INN 和 INP 都是 "LOW" 這個電路會把 輸出拉城 0V

如果沒有這個電路 當INN=INP=0V 第一機的輸出有可能是 FLOATING. 後面的 INVTER 可能會有VDD GND 的 LEAKAGE, 也有可能造成輸出 是 high

這在一些應用要避免

网友:
一班就是用一個 大電阻 1Mohm 直接把第一級 輸出 接到 VDD 不用這樣的電路

网友:
避免输出为高阻的情况,在输入同时为低状态下,把输出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樓上講的

應該是當數入訊號 INN 和 INP 都是 "LOW" 這個電路會把 輸出拉城 0V

哦哦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