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前仿阶段非易失性memory的upf仿真问题

楼主(2021-08-10):
如题,对于非易失性memory,比如rom efuse,如果定义了对于的电压域PD_A,PD_A power_down之后,从新POWER_ON, 实际上这些memory中的值还是存在的.

仿真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设置成retention的memory嘛?
还是一直给这些memory供电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仿真阶段把这些memory设置成retention的一些memory

楼主:
或者可以使用set_sim_control -action disable_corruption -type reg 指令来让对应的mem保持数据

楼主:
set_sim_control -action disable_corruption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后仿都会存在,目前一种处理方法是:rom power up后重新initial
efuse 在power down的时候backdoor读出来存储在tb的数组里面,power up的时候再backdoor的写回去

网友B:
在upf里设置下dont touch属性吧
set_design_attributes -attribute {UPF_dont_touch TRUE} -models {your_mem_module}

网友C:
查set_design_attributes这个命令吧,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实现你的需求,比如下面的:
set_desgin_attributes -attribute UPF_dont_touch TRUE \
-models <model list> -elements <signal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set_design_attributes这个命令吧,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实现你的需求,比如下面的:
set_desgin_attributes  ...

宝龙哥,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前后仿都会存在,目前一种处理方法是:rom power up后重新initial
efuse 在power down的时候backdo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upf里设置下dont touch属性吧
set_design_attributes -attribute {UPF_dont_touch TRUE} -models {your_m ...

UPF_dont_touch这个属性是upf3.0的特性吗?请问有相应的文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UPF_dont_touch这个属性是upf3.0的特性吗?请问有相应的文档吗

synopsys vcs_nlp.pdf

网友:
synopsys vcs_nlp.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set_design_attributes这个命令吧,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实现你的需求,比如下面的:
set_desgin_attributes  ...

谢谢大佬。不过我使用的是irun跑的upf,不支持UPF_dont_touch这个命令,我使用的是set_sim_control -action disable_corruption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用的irun仿真的,试了下不支持UPF_dont_touch,我使用的是set_sim_control -action disable_corru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