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式Bandgap曲率补偿方案

楼主(2021-08-10):
有没有一些电压模式Bandgap曲率补偿方案参考呀?电路结构与这个论文中类似,但是论文中这种曲率补偿方式会增大噪声,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曲率补偿方式。

楼主:
顶一下,之前听说过一些基于比较器的电流曲率补偿方案,但是没有找到参考文献。

网友A:
亚阈区工作的mos管设置成差分对微分输入,模拟PN结的那个指数率,给温度补偿

网友B(2021-10-18):
引用 网友A:
亚阈区工作的mos管设置成差分对微分输入,模拟PN结的那个指数率,给温度补偿 ...

这个方案有验证过性能如何吗,请问trim后能做到<10ppm吗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有验证过性能如何吗,请问trim后能做到

毕设我参考的就是一个比较器补偿的结构,最后调出来差不多4.几ppm

网友(2024-06-19):
引用 网友A:
亚阈区工作的mos管设置成差分对微分输入,模拟PN结的那个指数率,给温度补偿 ...

请问有相关文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