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在top level时power cut、POC分别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1-08-10):
请问,在top level时power cut、POC分别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没用过inn,但是看你说的应该是有partition的时候top power down下去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inn,但是看你说的应该是有partition的时候top power down下去的操作

请教前辈,我目前还没有做过top,如果一个design,top是调用每个block到top后,然后打top的power mesh,所以我的理解top 做partiton时,不会做power cut的动作,把top的power mesh切给每个bloc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我目前还没有做过top,如果一个design,top是调用每个block到top后,然后打top的power mesh,所 ...

block是macro还是partition,partition的话topfp的时候就要spilt partition了,power也会切下去
macro就无所谓了,类似于先把block做成ram那种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是macro还是partition,partition的话topfp的时候就要spilt partition了,power也会切下去
macro就 ...

前辈,我这里说的block是指top partiton后产生的各个hier block,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每个hier block自己打power,比如最高层是M14,但是我们打power用到M12.然后出lib和lef给top调用,top用M13,M14去打power给这些hier block在top。您的意思还有另外一套flow?不太理解,我们一般拿到top给的Def,其中只有die的形状和pin assign,您的意思有时候,top给的def中还有M13,M14的power net?

网友B(2021-09-30):
POC 是什么的缩写啊

网友C:
power cut 是指把vdd power 切斷,可能是cell 也會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C 是什么的缩写啊

power on control ??

网友:
看上去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cut 是指把vdd power 切斷,可能是cell 也會是io

前辈,请教几个问题
1.power cut 是指把vdd power 切斷,可能是cell 也會是io,是不是也可能是切断top的VSS,不只是vdd?另外可能是cell或者io是什么意思?
2.我们目前都是block打power,top再用上几层去打在top合成时,您说的power cut,是top会把上几层的power net给block?让block在打power时,这几层也加上?但是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和不做power cut的flow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几个问题
1.power cut 是指把vdd power 切斷,可能是cell 也會是io,是不是也可能是切断top ...

在設計時,有時會吧power 分開始用,這是需要切開power 會用到power c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設計時,有時會吧power 分開始用,這是需要切開power 會用到power cut

前辈,您好,请问一般在两个不同IO domain之间需要添加这类cell,是因为不同的IO有时候会用不同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请问一般在两个不同IO domain之间需要添加这类cell,是因为不同的IO有时候会用不同的电压吗 ...

有時可能是不同電壓,有時只是在設計時想切開不同POWER domain, 還是要電路才能分析,問desinger 是最快

网友(2025-09-18):
上面回答正确。描述太抽象。且看下面真实样例。PRCUT cell断开了电源,但VSS还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