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lock level只有一个边界(core和die的边界都是同一个)

楼主(2021-08-10):
请问,为什么7ns的Innovus中,block level只有一个边界(core和die的边界都是同一个),也就是不存在core2die的距离?

网友A:
也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无论什么工艺。partition又没有IO pad。仔细观察如果有缝隙也是因为top切割的block site row不是整数倍导致的,这个区域也是不会利用的,这就是细节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无论什么工艺。partition又没有IO pad。仔细观察如果有缝隙也是因为top切割的block si ...

不太理解哦,因为之前做的block,都是要自己设置die2core的距离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合并成一个了?不懂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