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控振荡器停止振荡时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1-08-10):
做了一个压控振荡器,振荡结束后还是有几百uA的功耗,理想是振荡结束后功耗趋近于0,自己加了几个开关 效果不太好,各位大佬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
找到电流路径再决定如何调整

网友A:
看看工作点 找到是哪个mos的电流还是几个mos加起来的 然后再想办法

网友B:
振荡结束,这个是指使能EN关断,还是功耗PD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结束,这个是指使能EN关断,还是功耗PD关断

谢谢回复,振荡结束指的是不产生方波了,压控振荡器的压控电压变为高电压,产生的波形变为了一条直线,但是此时还是会有几百uA电流存在,我仿真的DC工作点是这样的,有很大的DC电流,加了几个开关,虽然把DC电流关了  但是开关在相反方向也就是压控振荡器需要正常情况下的振荡也消失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工作点 找到是哪个mos的电流还是几个mos加起来的 然后再想办法

谢谢回复 ,看静态工作点的电流了,加了几个开关 虽然把电流关了 但是正常工作情况下的振荡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