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减少PG net的附近的congestion,对于高层电源走线没有必要设置pnet placement blockage

楼主(2021-08-10):
请问,减少PG net的附近的congestion,对于高层电源走线没有必要设置pnet placement blockage,为什么高层不用设?不太理解哦

网友A:
我发现你有好多问题呦,现在是什么职位呀,工作多久了

回答你的问题,对于低层power线是直接打到rail的(比如M5->M1),会产生很多via stack,对congestion产生影响。高层则不会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一层打到下一层(比如M7->M6 M6->M5)而不是夸层去打。另外pnet setting也是soft rule,可以人为干预via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有好多问题呦,现在是什么职位呀,工作多久了

回答你的问题,对于低层power线是直接打到rail的 ...

前辈您好,工作经验不是很多,所以会有困惑,想请教下:

第一,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M5->M1),会产生很多via stack,这种条件下,此处的ME1->M5都必须绕着走线,所以对congestion有影响,但是,M7->M6 M6->M5)不是跨层去打,此处的下面的ME仍然是有部分可以用的,所以,这种绕线就更灵活?不易出现congestion?
ps:ME1->M5这种via stack一直打到rail,岂不是会造占用大量的固定的位置,其他线都不能走这些地方?

第二,可以人为干预via数量,这个可以控制via stack的方式?比如M5到M3是via stack。M3到rail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工作经验不是很多,所以会有困惑,想请教下:

第一,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M5->M1),会产生很 ...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呀,M5->M1的话,下面的M4 M3 M2通道都会被占用,自然要绕着走。根据ir选择via多少就好了,比如4x1的太密了,满足ir情况下变成2x1的
M7-M6-M5这种,难道M7和M6相交叠的地方还能走线吗?不就是打via就好了,也没有阻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