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滤波器级联问题

楼主(2021-08-10):
利用matlab中的fdesign.decimator、fdesign.ciccomp、fdesign.halfband函数分别设计了cic滤波器、补偿滤波器、半带滤波器,并且使用cascade函数进行级联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频率响应中总体滤波器的频响与前两级级联频响+半带滤波器频响不对应,见图:

首先是前两级频响,符合cic滤波器与补偿滤波器的频响之和。

而整体滤波器频响明显不符合前两级频响与半带滤波器频响之和。

请问,这是由于什么造成的?

目前个人猜想是cascade函数使用有误,不太确定,如果是这个原因,要怎么才能测得三级滤波器级联后的频率响应?

网友:
我猜这是做sigma delta的数字部分. 从频谱上看你预期的是三级级联后, 带宽由hbf决定, 但是从你的图像上来看, 级联后滤波器整体的带宽被cic+droop补偿拉宽了. 这是一个multirate的系统, 你不妨检查一下cascade对multirate系统的支持性. 我个人一般不会用dsp工具箱里的函数直出, 会先弄simulink模型做级联. 你可以看看相关内容.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使用simulink模型做级联的话,可以Linear Analysis在simulink里面仿真频率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