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 ADC的一些参数的疑惑

楼主(2021-08-10):
我在做一套数据采集系统,老师指定让使用TI的一款信号调理芯片PGA900。这款芯片的手册中介绍到The sigma-delta modulator for P ADC is a 1-MHz, second-order, 3-bit quantizer sigma-delta modulator.
我目前只知道sigma-delta调制是一种过采样的AD转换,他这里介绍提到的阶数和位数是什么含义有没有大神能介绍一下?
然后seima-delta这种AD和其他类型的AD如逐次逼近型AD,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网友A:
阶数是指调制器的噪声传输函数的阶数, 位数是内部DAC的位数. 如果只是用,你其实要关心的是过采样率和整体adc的分辨率, 内部结构不重要.一般做高精度低频信号用sigma delta, 做低功耗用逐次逼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数是指调制器的噪声传输函数的阶数, 位数是内部DAC的位数. 如果只是用,你其实要关心的是过采样率和整体ad ...

您好,这个是我用的这块信号调理芯片的手册里的一张图。
这块它的位数是24位AD,但是实际使用起来,根据增益不同,在5V/V和400V/V下,ENOB分别是15位和11位。所以实际使用时按照ENOB位数保留输出数据高15位或11位使用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是我用的这块信号调理芯片的手册里的一张图。
这块它的位数是24位AD,但是实际使用起来,根据 ...

这里的ENOB,有效位数,就是你说的位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