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lip-chip

楼主(2021-08-10):
当芯片面积较大时(如大于1cmx1cm),芯片时序较为紧张时,则采用倒置封装,即IO单元的分布不是四边摆放,而是均匀分布在芯片内部。
不太理解,为什么面积大,时序紧张就要用flip-chip方式,用wire-bound不行吗?

网友:
个人理解,主要看面积和功耗,当然功耗本来也和时序有关;面积大功耗大,肯定要flip chip,因为POWER都是中间直接打下去,IR DROP比较好。

而wire-bound是四个方向进POWER,IRDROP不满足的情况下,就只有增加POWER PAD,增加POWER PAD就增加POWER IO,因为是四边增加,就会增大面积,然后IRDROP更差,也就是说当芯片面积和功耗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WIRE BOUND是一个不收敛的过程,解决IR DROP就一定要增加IO,增加IO就增大面积。

而FLIP CHIP中POWER PAD是直接打下去的,并不和POWER IO的数目对应,此时POWER IO只是起到ESD保护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