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两种OP各有何优劣

楼主(2021-08-10):
第一幅图是典型五管OTA

第二种结构比第一种多了两路电流,我算了下小信号增益,似乎二者没有显著区别。

请各位前辈们帮忙分析下第二种相对于五管OTA有何优势?(多了功耗多了管子,应该有些优点吧
感激不尽!

网友:
一个单级,一个两级运放。增加了增益和输出摆幅

网友:
我不是很确定说第二种是两级运放准不准确,因为第二种电路其实也只有一个主极点(输出点的极点)。两种电路的增益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差别。我觉得第二种主要还是为了增加输出摆幅。

网友:
第二级电流镜那个是有比例的 ,还有就是输出电压的摆幅也会不一样

网友:
这两种都是单级运放。
第二种sansen书上第七章有详细讲,称为对称型运放。

网友:
两种运放对比:
1.如其他大佬提到,第二种运放的输出摆幅更大。第二种结构可以设计成单位增益反馈结构,而第一种结构不行。
2.第二种结构输入对管的负载相同,第一种结构输入对管的负载一个是1/gm,一个是ro,会造成失配。这也是一般设计中采用该种结构和折叠式cascode的原因。

网友A:
除了output swing的区别外,对于第一个运放,要是第一级后面加CS做成2级运放,第二级的gm/id要match第一级current mirror的gm/id去减少systematic offset,很多时候不太方便,而第二种就没这问题。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除了output swing的区别外,对于第一个运放,要是第一级后面加CS做成2级运放,第二级的gm/id要match第一级c ...

请问您说的这个match该怎么实现呢?能详细说一说吗?或者看什么资料呢?

网友(2024-09-28):
sansen书上有提到过

网友:
主要是输出摆幅,和压摆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