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pless LDO 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1-08-1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按照上面的电路搭建了一个caplessLDO,stb等仿真性能良好,但是在进行瞬态响应仿真时,发现结果极差,虽然capless的ldo在瞬态响应方面的确有所欠缺,但是这也太离谱了一点吧,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输入电压瞬态仿真,是在负载电容100p,负载电流8mA的情况下仿真,上电为在0-1us内,从0到25V上电
负载电流瞬态仿真,是在负载电容100p,输入电压25V的情况下仿真,电流脉冲为在0-1ns内,从100nA-8mA变化
还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想改善瞬态响应需要加摆率增强电路?
劳烦懂的大哥解答一下,搞了好久了,拜托拜托!!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输入电压瞬态仿真,这个仿真的是针对启动吧,你仿真是带了8mA负载电流的,最近也在查一些资料LDO的启动需要带负载电流载仿真吗?比如你8mA,LDO还没启动,负载就已经在抽载了。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上电问题吧,和带载能力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输入电压瞬态仿真,这个仿真的是针对启动吧,你仿真是带了8mA负载电流的,最近也在查一些资料LDO ...

可是看别人的论文上都是带一定负载电流的情况下进行上电仿真,比如负载电流5mA情况下的上电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上电问题吧,和带载能力没什么关系

可是应该也是瞬态比较慢引起的吧,请大哥指教,上电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请问LDO STB 仿真 交流源添加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LDO STB 仿真 交流源添加哪里

断环在环路的高阻节点,例如功率管栅极

网友:
瞬态响应慢跟寄生也有关系,管子太多本身就会导致transient变慢,可以试试加点反馈

网友:
你这个M20管子很奇怪,这个diode连接的管子不是限制了输出PMOS管gate电压么?

网友(2025-02-14):
哪篇文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环在环路的高阻节点,例如功率管栅极

高阻节点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