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al ring可否由61一键生成?斜角间隔2.5um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1-08-11):
请问实际中seal ring可否由61一键生成,就像guard ring 那样?
要是必须得手画的话,请问斜角金属间隔2.5um无法精确达到怎么办?我是否操作有误?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工厂会有  sample的gds,从参考上面修改就行~~

网友A:
可以通过multipart path操作,里面的参数自己多多摸索就好,很容易实现!

网友A:
一般foundry都会有GDS提供,如果没有提供,可以找他们要GDS。

楼主:
请问哪位大哥有台积电的65nm sealring 模板GDS啊 本人是学生 不方便跟foundry要 我就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multipart path操作,里面的参数自己多多摸索就好,很容易实现!

请问多路径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guardring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位大哥有台积电的65nm sealring 模板GDS啊 本人是学生 不方便跟foundry要 我就是参考一下 ...

TSMC 65nm LP 1p9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foundry都会有GDS提供,如果没有提供,可以找他们要GDS。

请问如何找他们要,通过学生的身份是不是不行?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找他们要,通过学生的身份是不是不行?

TSMC不跟高校合作,一般找提供给你PDK的代理要G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MC不跟高校合作,一般找提供给你PDK的代理要GDS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
找工厂,大厂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