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功耗问题

楼主(2021-08-11):
想问下大家,是任何电路都需要仿真功耗么?还是依据类别有所不同?另外,如果需要仿真。请问怎么计算功耗呢?有几种方式,哪一种更贴近实际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所有电路都有必要仿真功耗,以便看是否与设计值接近,有时看电流能帮助debug。
计算的话,最科学应该用rms,这和测试仪器上的读数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路都有必要仿真功耗,以便看是否与设计值接近,有时看电流能帮助debug。
计算的话,最科学应该用rms ...

谢谢解答!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路都有必要仿真功耗,以便看是否与设计值接近,有时看电流能帮助debug。
计算的话,最科学应该用rms ...

恒压下看平均功耗应该看的是电流均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下看平均功耗应该看的是电流均值吧。

有道理,恒压下看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