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滤波器可视化工具中的滤波器系数怎么导出?

楼主(2021-08-11):
滤波器可视化工具如图所示,在文件里面有导出选项,但是导出的是图片格式或者pdf格式。

网友:
cic没有系数, 只有级数, 延迟数, 以及插值/抽取系数. 这三个都是整数. fvtool相当于是一个频谱分析仪, 到处的是psd的图像. 你要导出滤波器系数应该用filterDesigner.

楼主:
我是用dsp.CICCompensationDecimator,dsp.FIRHalfbandDecimator函数设计的滤波器,不是用的filterDesigner

网友(2022-11-02):
请问楼主怎么导出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