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测量一条走线长度的脚本或者快捷键

楼主(2021-08-11):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测量一条走线长度的脚本或者快捷键

网友:
ctrl+B或者toolbars上的option里有个infobaloon On 的长的像个灯泡的按钮,用了之后把鼠标放到某层layer或cell上可以看到它的大致信息

网友A:
Virtuoso自带该功能呀!   K键,按住shift ,能连续量   不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rtuoso自带该功能呀!   K键,按住shift ,能连续量   不就实现了?

他要的是,能省掉连续量的这个过程,直接弹出一个文本框告知他结果的脚本

网友B:
这有个skill脚本,可以试试

polygon length.zip

650 Bytes, 下载次数: 16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二楼说的可以测path,pathSeg和wire,这个脚本专门测polygon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个skill脚本,可以试试

我试试先,有问题我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个skill脚本,可以试试

网友(2024-01-29):
引用 网友B:
这有个skill脚本,可以试试

里面好像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