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走线长度的脚本

楼主(2021-08-11):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测量版图中某条走线长度的脚本或者快捷键,无论是曲折的还是直的同层金属或者是经过过孔跳线后的都可以

网友A:
同层金属的话,virtuoso可以直接显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层金属的话,virtuoso可以直接显示呀~~

怎么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foBalloon  ON~~

查找infoBallon这个函数是吧

网友A:
options -dynamic display --------show info Ballon  选上。。。。
或者工具栏上面的类似小灯泡(infoBallon 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dynamic display --------show info Ballon  选上。。。。
或者工具栏上面的类似小灯泡(infoBall ...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