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UMMY BLOCK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8-11):
DBH的工艺,BJT、DNWELL的cap以及一些高压MOS会覆盖DUMDIFFBLK、DUMPYBLK这些DUMBLK的层次,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恳请解惑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填充dunmmy时,这些区域会自动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字面意思,填充dunmmy时,这些区域会自动避开。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这些区域不能添dummy呢,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这些区域不能添dummy呢,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

因为这些管子很敏感,脚本填的dum会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些管子很敏感,脚本填的dum会影响性能

所以说出于应力的考虑是吗

网友(2021-12-30):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出于应力的考虑是吗

不是应力,敏感器件的性能(列如:匹配)

网友C(2022-11-30):
会导致匹配管周围环境不一致,导致匹配性下降

网友D(2023-11-14):
有关metal block层的相关问题

引用 网友C:
会导致匹配管周围环境不一致,导致匹配性下降

我想借楼也请教一个问题,那metal dummy block层的作用据我了解主要是为了满足密度DRC,填充dummy可防止金属density过低,从而避免电路出现不同区域性能不一致的情况出现,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明明只用了两层metal,但是却加了六层(或更多)的metal dummy bloc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借楼也请教一个问题,那metal dummy block层的作用据我了解主要是为了满足密度DRC,填充dummy可防止 ...

metal dummy block层的作用是,阻止所画区域生成对应层的metal dummy。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D:
我想借楼也请教一个问题,那metal dummy block层的作用据我了解主要是为了满足密度DRC,填充dummy可防止 ...

减小寄生电容吧,有些线对寄生要求高,加了上下层的dummy也会增大这条线的寄生电容安

网友E(2024-06-14):
借楼主的位置提问,我用脚本加dummy后,会导致某几根net线的寄生电容变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来个大佬解释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借楼主的位置提问,我用脚本加dummy后,会导致某几根net线的寄生电容变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来个大佬解 ...

在这几根net上,dummy到metal的space很小,导致寄生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几根net上,dummy到metal的space很小,导致寄生变大?

dummy就撒在net 金属线旁边

网友:
一般会跟设计沟通,什么模块比较敏感,哪些信号线比较敏感,就会给它们盖上DUMBLK,这样交给工厂他们在添加dummy时就会避开这些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