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MOS管栅极接在一起的电流镜,这种接法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8-11):
RT,小弟最近自学CMOS,两个MOS管栅极接在一起的电流镜,这种接法的作用是什么?仿真看上去是得到了电流源一半的电流,不过最下面那个MOS管已经在深线性区
这种电路之前没见过,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以先去看看gray那本书第四章讲电流镜那里,有类似这种的分析
书名: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5th - G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去看看gray那本书第四章讲电流镜那里,有类似这种的分析
书名: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 ...

感谢感谢~书还没看好啊

楼主:
结构是和Sooch级联镜像电流源相似,但是还是没明白Iout是怎么决定的?

网友B:
把两个管子当一个管子用,这样等效的Rout更大,电流随电压的变化也更缓更稳

网友C:
你这两个管子不就是一个管子吗,你把一个管子的L翻倍就相当于多了下面这个管子了,这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管子当一个管子用,这样等效的Rout更大,电流随电压的变化也更缓更稳 ...

感谢~我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两个管子不就是一个管子吗,你把一个管子的L翻倍就相当于多了下面这个管子了,这是串联的 ...

感谢,我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