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电源电压下的rail-to-rail运放结构

楼主(2021-08-11):
请教大家,电源电压为1V,管子阈值600mV,想要做一个rail-to-rail输入输出,增益能够在60dB左右,带宽在10M左右的运放,有什么样的结构呢?有做过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嘛?

网友A:
ring amp,非常合适

12b 1GS ring amp ADC.pdf

9.14 MB , 阅读权限: 50 , 下载次数: 33 , 下载积分: 资产 -4 信元, 下载支出 4 信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ing amp,非常合适

下不了,被限制特定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不了,被限制特定用户

eetop.cn_12b 1GS ring amp ADC.pdf (9.14 MB , 下载次数: 15 )

楼主:
看到有人说看不到,重新发一下。文章里面的讲的ring op应该是完美适配ADC的。我的问题应该没有描述清楚,再补充一下:低电源电压下工作,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增益能够在60dB以上,带宽能够在10M以上,主要是只能够使用普通管子阈值在600mV左右,电源电压范围1.08~1.32V。我自己搭了一个增益上不去。。。这个运放要用在PLL的CP里面作为充放电电流match用的运放,也想用在VCO的V2I上。有没有做过的大神能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

12b 1GS ring amp AD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ng amp,非常合适

谢谢回复,谢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