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JTAG 与 GPIO 复用

楼主(2021-08-11):
请教,function GPIO 与 TAP 接口(TDI TCK TRST TMS)复用。想使用一个TEST_EN(PAD_TST)的端口来做compliance port,但是这部分逻辑没有做进逻辑。这部分需要如何实现?

在extract icl的时候,报错

PAD置位为1, 为什么C端口还是X

网友(2022-10-21):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呢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A:
真想一巴掌怕死你这种装逼犯,还感叹号

网友B(2023-09-11):
引用 网友A:
真想一巴掌怕死你这种装逼犯,还感叹号

你好,你这个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
把OEN 固定成0 ,试试

网友:
如果是要复用可以直接在PAD后面插mux,使能端用TEST_EN(PAD_TST)

网友:
放弃吧!别做IC了,这种最简单的都不会还搞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如果模型是自己写的,你先检查一下模型怎么定义输入和输出功能,是否写错。另外确认模型没有写错情况下,那可能就是测试模式下io口配置出错了,例如正常tdi是输入,那么要确认IE是打开,OE是要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