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TE施加的测试激励和ATPG模块产生的测试向量是同一个概念吗?

楼主(2021-08-11):
ATE测试机台会给芯片施加激励;同时芯片内部的测试逻辑或者模块会自己产生大量的测试向量。请问这两者是一回事吗?
我感觉不太像啊,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ATE测试机台给芯片施加的激励主要是什么?ATPG产生的测试向量不出芯片吗?

网友A:
ATPG产生测试向量, 在量产的时候由机台根据给进去的pattern来产生,
差别是仿真的时候工具是直接吃进去波形文件,进行仿真, 机台的话需要转换成cycle base的波形激励才可以

但是在物理上,基本上转格式后ATE产生的激励和你仿真的波形是一样的。只是描述波形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另外一个,ATE产生的激励和芯片内部产生的激励, 不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有一定关系

举个例子memory bist, 如果芯片有memory bist,模式, 那么ATE提供的激励一般test clk, 和test mode的选择, 然后一些观测pin用来给机台match, 判断memory bist的测试结果。 芯片的BIST电路会做一些测试,比如marchA/B/C/C-/G等等这些测试方法, ATE的激励和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激励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两者是有关系的。

如果芯片里边没有bist电路,那么ATE的激励就需要自己做这部分的逻辑, 比如需要手写激励实现marchABC等这些内存测试算法。pattern又长又复杂

我们的芯片一般设这么设计的,或者IP提供的bist是这样用的。。其他的可能有不同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PG产生测试向量, 在量产的时候由机台根据给进去的pattern来产生,
差别是仿真的时候工具是直接吃进去波形 ...

还是没有明白。首先,ATPG电路是做在芯片里的吗?

其次,ATPG电路产生的测试向量为什么是由机台给进去的pattern产生?不是由ATPG电路产生的吗,有点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首先,ATPG电路是做在芯片里的吗?

其次,ATPG电路产生的测试向量为什么是由机台给进去的p ...

我这边不是专门做DFT的, 主要做ATE的, 经常做的是在ate上调试atpg的pattern
个人理解是, 测试一个模块,或者一个芯片(统称为DUT), 就是需要输入一个激励, 然后观测DUT的理想的响应, atpg的工作就是根据你设置好的规则自动产生激励以及记录DUT在该激励下的理想的响应, 最后生成了一个波形文件, 比如vcd/evcd, wgl, stil等,

你说的测试电路应该使用其他工具插入进去的。并不是atpg的功能。 比如说插入scan, 或者设计bist, 这个电路是提前设计好的, 芯片确定好或者流片后, 之后才会有人用atpg来生成测试激励, 给到量产那边用ate来提供激励,以及比较输出。

另外,在量产的时候, atpg的激励反复修改这个常有的事情, scan pattern又大又长, 很少有一次就能过的, 需要反复修改, mask之类的。 所以一般不会再芯片里边把测试做死

网友(2023-03-23):
ATPG就是硬件(芯片)里面做了测试电路,然后数字工程师自己按照仿真,生成一些测试PT,通过ATE注入到芯片,输出结果和仿真的结果比对。对得上就过。

网友(2024-10-08):
ATPG是DFT 中的一个步骤,或者方法,不对电路做任何修改,M家和S家都有做ATPG的工具,它只会对吃进的scan insertion之后的电路然后生成一定覆盖率的pattern。pattern的格式有多种,有用于仿真的,也有喂给机台的。喂给机台的主要是wgl 和stil格式的pattern,机台会吃这些格式的pattern,生成用于测试实际芯片的激励。

网友B(2025-04-09):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不是专门做DFT的, 主要做ATE的, 经常做的是在ate上调试atpg的pattern
个人理解是, 测试一个模块,或 ...

你好,请教一下,ATE产生的信号频率上限一般是多少? 例如普通的 single end 3.3V,不同的测试机分别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ATE产生的信号频率上限一般是多少? 例如普通的 single end 3.3V,不同的测试机分别大概 ...

我就当默认问的是数字类ATE了,按照以下几个档次粗略分了一下

  • 低端数字ATE,   标称信号频率一般在50MHz左右
  • 中低端数字ATE,标称信号频率一般在100~200MHz
  • 中端数字ATE,   标称信号频率一般在200~400MHz
  • 中高端数字ATE,标称信号频率一般在400~800MHz
  • 高端数字ATE,   标称信号频率一般是>800MHz,目前见过最高的是PS9G,最大支持的数据速率是8000+,不到9000Mbps。但是很少有人用

  • 一般ATE采用cable或docking两种方式与LB连接,cable方式的一般很难到达标称频率,当然cable方式一般在低端ATE上采用;docking方式信号路径足够短,一般比较容易达到很高的频率
  • 单端信号spec指标,参考PS5G:1GHz < 3.0V;2.1GHz < 1.2V;2.1~2.5GHz < 1.0V,仅限于差分模式
  • 每家ATE指标这块都有所不同,具体还是要看手册描述。
  • 大于400M的pattern速率,目前还没见到有用过的,目前我们用过100MHz和200MHz的,大于1GHz的pattern速率就更没见过了,猜测可能也就超级大厂这么玩了。

PS:
模拟ATE,数字功能比较弱,标称信号速率一般也就是5~20MHz,属于聊胜于无了。
射频ATE,一般到几十个GHz了,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当默认问的是数字类ATE了,按照以下几个档次粗略分了一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