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隐藏的text显示在左侧的layer界面

楼主(2021-08-11):
如何让隐藏的text显示在左侧的layer界面

网友A:
你好

LVS某处右键单击,出现下图,点击“Edit Valid Layers”,在"V"列勾选你想要的层次,使其可见/vis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LVS某处右键单击,出现下图,点击“Edit Valid Layers”,在"V"列勾选你想要的层次,使其可见/visibl ...

谢谢~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LVS某处右键单击,出现下图,点击“Edit Valid Layers”,在"V"列勾选你想要的层次,使其可见/visibl ...

请问有让text一直处于V状态,不用每次启动都重选一下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我也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