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cascode补偿

楼主(2021-08-1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ldo cascode补偿方式,我搭建了如图中电路,为什么我的stb仿真中相位曲线总是在后面有个极端的上翘,使得增益裕度没有呢?
请大佬们看看帮帮忙,万分感谢了!!!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求求了

楼主:
别沉啊大佬们求救

网友A:
这种补偿没补偿好的话会引入共轭极点,你这个增益的上翘就是共轭极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补偿没补偿好的话会引入共轭极点,你这个增益的上翘就是共轭极点引起的 ...

请教一下大佬,共轭极点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看网上说调Cc和共源共栅管的gm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共轭极点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看网上说调Cc和共源共栅管的gm就行了。。。
...

是的

楼主:
为啥我怎么调,,相位曲线后面那段都有上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