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时网表有**SEQGEN**

楼主(2021-08-11):
做 dc 综合时吐出的网表出现了这种情况:

dont touch 和 link lib 都是正确的 ,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库里找不到对应的可以实现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找不到对应的可以实现的器件

我 检查了一下 link  db和target lib没有问题。这个库是要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检查了一下 link  db和target lib没有问题。这个库是要如何确定

我不是说你的target library有问题,我是说你要实现的单元,在库中找不到对应的cell

网友:
要实现的单元,在库中找不到对应的cell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dont_touch设在了hierchical cell上,如果你的网表里面其他的cell map成功的话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dont_touch设在了hierchical cell上,如果你的网表里面其他的cell map成功的话 ...

大神,什么是dont_touch 设在了hierchical cell上?

网友(2021-12-25):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网表的单元在库里找不到,这可怎么办

网友C:
出现同样的问题,确认cell lib是完好的,按照7楼说的,发现对一个模块设置了dont_touch,这个模块里有个寄存器直接写的《= 赋值,没用cell 。dc 不会对这个模块做处理l。导出的网表里 就有 **SEQGEN**

网友(2023-05-12):
请教大神们这个问题咋解决的啊

网友(2023-06-26):
7楼正解

网友(2023-10-23):
我遇到过是机器内存问题,虽然target library 吃进来了,但是实际并没加载到database 中。 一个标志性的log 语句是:Library analysis succeeded。 看看有没有。

网友(2025-03-15):
引用 网友C:
出现同样的问题,确认cell lib是完好的,按照7楼说的,发现对一个模块设置了dont_touch,这个模块里有个寄 ...

对,请问这个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