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vent复制,怎么不work?

楼主(2021-08-11):
为啥 thread2没有打印呢 ? expect的结果应该是[20] Thread2:wait for ev_b is over

网友A:
标准里面这段后面还有一段:
When events are merged, the assignment only affects the execution of subsequent event control or wait
operations. If a process is blocked waiting for event1 when another event is assigned to event1, the
currently waiting process shall never unblock.
所以如果由正在等待event1的线程,而 event1被赋予event2,此时等待event1的线程将不会unblock;
所以如果想要ev_b等待线程能执行, ev_b = ev_a的执行必须要在wait(ev_b.triggered)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里面这段后面还有一段:
When events are merged, the assignment only affects the execution of subs ...

ev_b=ev_a;这句话一定要发生在wait ev_b之前,否则wait ev_b的进程永远不会unblock。 我改了下,现在ev_b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