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片上LDO设计中,空载和有电流负载时相位裕度有什么变化呢?

楼主(2021-08-11):
片上LDO设计中,通常会主极点放在OPAMP输出,次级点放在LDO输出,这时空载和有电流负载时相位裕度会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
输出极点为1/RoutC,Rout近似为输出电压除以负载电流。空载时Rout最大,此时输出极点靠近主极点,phase margin最小;当负载最大时,Rout最小,输出极点距离主极点最远,得到最大phase margin

网友:
空载次级点最低,稳定性最差